楼主(2010-08-01):
parker比例调节阀 是怎么切换邮路的啊

接线端子有       [24V电源][给定+ -][位移反馈][比例节阀允许]   是有什么信号控制他邮路切换

望回复为谢  微微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比例调节阀,一般都是使用PWM信号来进行控制。通常是有两路PWM分别控制阀的两个方向的开口度,如果使用的是PVG阀,则需要一个参考电源。有问题可以联系4793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