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2):
我公司有十几台设备,用ABB ACS800变频器,每个变频器上面都有一个通讯模块RMBA-01,是根PLC通讯,有时候PLC看不到电机运行信息,现场去看变频器7510报警,报警信息消除不了,换个通讯模块就好了,但时间不长,2-3个月,撑死半年,模块又坏了,这些模块就这样轮流坏,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三相输入电压平衡,基本在392V,电机是ABB45千瓦电动机,信号用的直流24V是用施奈德开关电源变的,都很稳定的,接地也都做得很好,是模块质量问题?

网友A:
通讯模块坏,这与接口的阻抗匹配是有关系的。如果不清楚,可以加一个隔离的通讯转换模块。

楼主没说通讯是哪种形式的?

网友B:
ABB通讯模块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这样的模块,后来改为模拟量控制了,主要是因为ABB变频器在通讯接口上的接插件设计问题,控制卡是安装在面板后面的,只有一个螺丝固定,其余是塑料卡,接口是针式直插的,有一个固定螺丝,插针是方形没有凹槽,所以会出现接触不良等故障,具体损坏的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共同进步

网友C: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如下: 线路接地电阻大, 平行线间藕合出高电位,有雷电影响,电源有漏电。

网友D:
应该是DP通讯,变频器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