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2):
  1漏油及油压不稳

  长期使用后,安全制动装置中的各集油路之间,以及阀与集油路间大量泄漏,且油压下降导致松不开阀,原因是它们之间的螺钉松动,将螺钉拧紧即可消除故障;液压站油压www.ptci.ibicn.com不稳原因是液压系统中混入空气,应排除空气,或是电液调压装置www.ptci.ibicn.com线圈的电流滤波不好,线圈上下振动,造成油压不稳,加装电解电容器加强滤波即可。

  2油压值不能保证

  原因是系统内有空气吸入,油箱内的油有好多泡沫,或者是溢流阀、电磁换向阀内泄漏大,处理方法:检查液压站油泵吸油口是否泄漏;油泵吸油处管接头是否拧紧;吸油过滤器的螺钉是否拧紧;检查吸油过滤器到油泵吸油口处的管路是否漏气;检查油泵端盖螺钉是否拧紧;清洗溢流阀阀芯,如果阀芯在阀体内活动不灵活,可以用手拿住阀芯在体内来回研磨;清洗电磁换向阀阀芯,要求阀芯在阀体内运动灵活,保证工作时阀芯到位。

  3零油压

  制动器不松闸系统没有压力的原因:油泵旋转方向反了或油泵没有输出液;电液比例装置上的溢流阀阀芯卡死,阻尼孔堵塞;油泵吸油口不畅通,吸油过滤器堵塞;压力阀内有脏物,锥阀关不住。处理方法:纠正泵的旋转方向,排除油泵故障;把溢流阀拆开清洗,要求做到阀芯在阀体内运动灵活,用压缩空气把阻尼孔吹通;清洗过滤器滤芯,并检查吸油管路是否堵塞;拆开压力阀,把锥阀芯取下来清洗。

  4残压过大

  残压过大会使制动器失去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电液调压装置的控制杆上的档板离喷嘴距离太小;溢流阀节流孔太大。处理方法:将控制杆上档板调整或更换;将溢流阀节流孔更换直径小一些的节流孔。

  5二级制动油压值保压性能故障

  产生二级制动油压值保压故障的原因有:液压站油路块上的大溢流阀内有脏物卡住使阀芯关不严;单向节流截止阀开口太大,油大量泄出;电磁换向阀内有脏物,内泄漏太大。针对这一类故障可先取下阀芯清洗,去掉脏物,使阀芯到位,然后调整单向节流截止阀,使其开口尽量开得小,起到节流与补油作用。

网友A(2013-03-10):
很详细,很全,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我公司专业滚珠丝杆,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和贵公司合作。。

SIGNATURE............................................................................................................................
滚珠丝杠|滚珠丝杆|滚珠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