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2):
一、电缆长度计米程序(西门子200PLC)
信号采样:500线编码器
要求:1、显示当前长度
     2、设定长度
     3、计米校正(在人机上输入显示长度和实测长度,程序里进行除法运算得到一个系数来校正的目的)
     4、计米校正分有效/无效切换
     5、显示长度等于设定长度有报警信号输出
     6、计米清零
     7、计米启动/停止
二、接线图

楼主:
本人邮箱:dongwuping73@163.com
万分感激,希望成为长期合作伙伴

网友A:
楼主给的条件不够吧,至少要给出编码器每圈对应多少米吧~!
还有计长校正中的显示长度和实测长度不一样吗?那显示长度是什么?

网友B:
总不能长期为你写程序吧??呵呵

楼主:
一圈0.5米

楼主:
回3楼师傅:转一圈0.5米,显示长度是指的人机界面上的,显示长度由于计米轮的磨损、运转的时候产生的滑差等原因造成的周长变化,所以显示长度在没经过校正处理一般是不准的。实际长度是指通过人工或者借助其他的仪器测到的这盘电线的长度,但也肯定是准的。

网友C:
你的接线图呢

楼主(2010-09-01):
有能帮的嘛,加QQ454339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