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2):
液压泵干什么用的?它是把动力转化成液体压力再转化成动力?变来变去,不是浪费吗?

网友A:
液压的控制远比电机的控制灵活的多

网友B:
这个要考虑到 用途 控制,所以必须得那么做

网友C:
液压泵是液压系统的动力元件,其功能是供给系统压力油,从能量观点看,它把原动机输入的机械能转换为输出油液的压力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真情奉献!

网友D:
主要就是控制问题,所以要这么做

网友E:
液压控制传输精确平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液压泵干什么用的?它是把动力转化成液体压力再转化成动力?变来变去,不是浪费吗?

事例
   通过控制和转换,把机械能转换成液压能,1.25升的液压马达,20MP的压力,可以产生多大的扭矩?2800NM,约相当于600KW的电机,不要变速箱.....
     只是个简单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