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2):
轮胎制造流程大致可分为:密炼,挤出,压延,胎围成型,帘布截断,硫化六道工序。硫化处理作为轮胎生产的最后一个流程,是为了加强轮胎的耐磨,抗轧能力。而硫化处理时的压强和温度控制直接影响轮胎硫化的效果。因此在轮胎的硫化过程当中,工控系统严格监测和控制硫化的温度和压强使之按照预设值进行,并在压强和温度不足时,采取延时硫化的方法进行压强和温度的补偿。
 轮胎硫化工艺的大致过程是:首先在胶囊内通入比一般常规硫化温度高15~25%180~2200c的高温介质,使轮胎升温,加速交联反应,然后进入预硫化阶段,间断的通入高温介质,温度在设定值150~1700c上下浮动;然后为正硫化阶段,胶囊内不再通入高温介质,保压,而温度在硫化过程中下降了20~35%,即等压变温硫化。
 在实际的生产中,主要监测的参数为硫化机的合模压力,模内压力及模内温度等参数。其中,模内压力的监测要求比较高
在大型的轮胎生产高的硫化车间内,多有几百台轮胎硫化机。硫化机上需要安装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模具内或系统的蒸汽压力,因此,传感器必须具备耐高温特性,除了硫化工艺本身对压力传感器的要求以外,硫化机现场还具备油污重,水汽大,震动剧烈,安装空间狭小等特点,对选用的压力传感器的各项性能都有很高的要求

瑞士huba公司向多家硫化机客户推荐
515系列
压力传感器,

该产品压力范围为:0~400bar ,输出4~20ma的模拟量电流信号。精度可以达到满行程的0.3% ,量程:-1...600bar表压,0...25bar绝对压,电磁兼容性:抗200v/m强干扰,防护等级为ip67,有效防止灰尘和水渍的进入,保证产品可长期工作;体积小巧,外径尺寸仅为:22.8mm,,整体高度为70mm。很好的解决了硫化机电气控制柜内部安装空间狭小的问题;压力检测时间小于3ms,,即使微小的压力波动也能够迅带被检测到。传给plc做出相应的调整;出色的耐高温性能,监测介质的最高温度可达1250c。

huba压力变送器产品一经选用,便以其优秀的产品性能,为设备的可靠运行提供了保障;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网友A:
HUBA的压力变送器是跑量的

在一般情况下,国产传感器可以替代的  JYB-T-H  系列压力变送器是成本比较低的一款配套变送器

昆仑海岸传感技术中心    021-6494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