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灯泡代替充电电阻,行不行?

楼主(2010-08-02):
昨天修好了一台110KW的变频器,在上电试机时空开合不上,试机空开如下图
生产线上变频器用的空开如下图所示
空开标识
其实啊,我就是懒,不想换大的空开。而且还要去库房领
我们以前在修完110KW大功率变频器时试机都在原充电电阻上串了一只同样的电阻,
这样,小空开也能合上。

楼主:
原机电阻如下图
附加串联电阻(安装在变频器内有空间位置的箱体上)
此时,空开可以合上。试机时我们也用了一台小功率电机,铭牌如下
如今刚好手头没有多余的电阻了,看着地上的灯泡(修变频器时用的),有了主意,何不在原有的电阻上串个灯泡呢

楼主:
就这样,在串了一个灯泡(200W阻值大约15Ω)后,小空开终于能合上了,灯泡的亮度也是和预想的一样,由强变弱,最后在接触器吸合的瞬间熄灭了,如下图

此过程(灯泡由亮到灭)大概持续3秒

变频器试机一切正常,我们也不必去库房领个大空开换上或者抬着变频器找合适的地方试机,更不可能抬个大电机来,因为我太懒了,这么大热的天,什么都不做都浑身是汗了。

如此一来,我就想到,应急应用时,比如说充电电阻坏了而手头又没有时需要试机,我们可以用几个灯泡串并一起临时应用。甚至在买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用灯泡代替岂不更好,当然你的客户得同意才行,还有就是用灯泡代替充电电阻可能就赚不到什么钱了,哈哈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各位指点一二,多谢多谢

楼主:
都是用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大家凑合看吧
第一次发图没经验,文字和图没对应好

网友A:
呵呵,楼主很有创造力,倒是和商老师的检验灯法相似。

网友B:
维修中对大功率变频器上电,因电容充电电流大造成小空开跳闸,串入灯泡限流,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是个可用的法子,我也用过这个方法,串灯泡或功率电阻都是可行的。
但长期运行,用灯泡替代功率电阻只是一个新想法,显然是不可行的,安全与可靠性、可操作性都与电阻相差太远。但有想法就比没想法强,对吧。

网友C:
这就是实践的好处,一边干一边琢磨,充分利用手头的器材有时可以解决大问题。支持楼主。

网友D:
用灯泡临时代替是可行的,如果长期使用灯泡灯丝容易损坏,没有电阻可靠啊。

网友E: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