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转ttl的作用

楼主(2010-08-03):
淘宝上有卖USB转ttl转换器的,说是可以刷机,刷机顶盒,还可以烧写stc程序,请问USB转ttl到底干什么用的?新手 迷茫中

楼主:
等待解答   等等等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都不屑于回答

网友A:
可以通过电脑的USB口从机顶盒里读程序,修改后再写进去。当然要专用的读写软件。

网友B:
fggfd
tti芯片电平

楼主:
好像还可以用来少些stc单片机的程序?但是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