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pi电缆连接问题

楼主(2010-08-03):
新手问题,请问连接好usb-ppi电缆后,用软件虚拟的com口,问:pg/pc的设置里是选com口还是选USB?为什么我的micro/win只有一个com3和一个USB?

楼主:
等待解答   等等等

网友A:
原裝電纜,選擇USB,兼容電纜,選擇對應的虛擬COM編號。

楼主:
真是的,回答这么言简意赅,一下让我恍然大悟了,太谢谢您了。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可以查看连接上的是USB还是COM类型。
根据设备管理器的检测结果来选择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别人视频里软件里可选的com口有三四个,我的只有一个com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别人视频里软件里可选的com口有三四个,我的只有一个com口呢?

你买一块MOXA的多串口卡,那么你会看到一大堆COM。

如果你的PC主板上只有1个串口控制器,你能指望他们有多少个Com口呢?

楼主:
先百度一下您的名词

楼主:
我的笔记本没有com口,我的意思是micro/win软件里的pg/pc设置,pc-ppi属性里只有一个com口和一个usb。看到别人视频里有好多。迷茫ing

网友C:
呵呵;如你的电脑没有自带的COM口,则COM3就应当是你转换过来的COM口;

楼主:
看帖回帖是美德吧,哈哈,我的设备管理器里不显示com3但是micro/win 的pg/pc里德pc-ppi属性里有com3和一个usb。别人的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呵呵;把USB/PPI拔掉,再看属性,如果没有COM3就说明这个转换出来的是COM3;

楼主:
现在似乎明白点了,如果插上usb-ppi的就又多一个com口,不插就不多。

网友D(2013-07-20):
引用 楼主:
现在似乎明白点了,如果插上usb-ppi的就又多一个com口,不插就不多。
此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