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00做个小编程

楼主(2010-08-03):
用西门子S7300做个定时器的小编程,要求每10秒加1,加到10清0.帮忙指点下。需要哪些变量。最好附图。

网友A:
定時器+計數器+比較指令

定時器定時時間為10秒,定時器的輸出(非定時器觸點)用於自復位與觸發計數器。然後使用比較指令比較計數器,用於驅動MOV指令將0送入。

上述程序非常簡單,如果不會做完全應該轉行了。

网友B:
定时器用1s的吧.一个定时器好像就行.也许不用计数和比较,看你具体要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用1s的吧.一个定时器好像就行.也许不用计数和比较,看你具体要什么了.
我感觉也不用计数器和比较器的,只是一个小控制程序,自己编试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用1s的吧.一个定时器好像就行.也许不用计数和比较,看你具体要什么了.
我感觉也不用计数器和比较器的,只是一个小控制程序,自己编试试的。

不用计数器,你怎么去累加到10呢?

用加法指令?加比较?对不起,你还是脱不掉计数器的原理。

楼主:
帮忙看下这样对不,呵呵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用1s的吧.一个定时器好像就行.也许不用计数和比较,看你具体要什么了.

我感觉也不用计数器和比较器的,只是一个小控制程序,自己编试试的。

不用计数器,你怎么去累加到10呢?

用加法指令?加比较?对不起,你还是脱不掉计数器的原理。

Good Luck

楼主:
喂喂喂
感谢楼上做出指导的同志们。。进来的都发点言,不会是我这问题简单的不屑于你们回答吧。

网友C:
学习中多多指教

网友D(2010-09-02):
这是我根据你的要求编写的一个小程序,不知道正确否,还望大侠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