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3):
我现用Q0.0  Q0.1这两个脉冲信号直接控制直流8-12V电机,经常把这两个点给烧了.不知怎么回事,听说要加驱动器,要加什么样的驱动器呢,那位了解这方面的,帮帮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呵呵;你的电机详细参数?
晶体管输出的电流很少;

网友B:
增加放大驱动是必须的。而且还有隔离作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流过大?

网友D:
PLC的输出点长期处于大电流输出状态。加驱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