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3):
请教各位大侠,由位元件组成的字元件,比如:K1X0组成的字元件为(X3 X2 X1 X0),那么这四个输入端子的信号输入是否还是和原来一样,可以单独信号输入或同时信号输入,那么这种格式的字元件输出的意义又是什么,一般用到什么场合,谢谢

网友A:
信号输入没什么特定的要求,根据外部的决定
可以单独输入或是随意几个输入

网友B: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拨码开关的输入,如果没有KnX的方式,那么你就会这样做。

X0送入D0,X1送入D1,X2送入D2,X3送入D3,然后将D1左移1位,将D2左移2位,将D3左移3为。接下来就是D0与D1做逻辑运算(与,或……)将结果保存在D5,然后D5与D2做逻辑运算,保存在D6,然后D6与D3做逻辑运算,结果保存在D7中,至此,你完成了一个寄存器中存储拨码开关的状态,然后就是转换为BCD指令。

有了KnX呢,你只要MOV KnX D7,然后将D7转换为BCD,就完成上面一堆工作。

最重要的不是节省了用户的编程复杂性与时间(我们时间不值钱),而是减少了程序容量,这个是重要的,换取更大的程序容量是要花钱的,钱对我们比较敏感。

网友C:
呵呵;
K1X0组成的字元件为(X3 X2 X1 X0),4个点不同的状态对应二进制的0000~1111;

网友D:
MOV H0F K1Y0使Y3Y2Y1Y0=1111,MOV H0E K1Y0,使Y3Y2Y1Y0=1110,可以用来控制喷泉。

楼主:
谢谢楼上四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E(2010-11-14):
四楼的有点问题吧  MOV  0FH  K1Y0  不是H0F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四楼的有点问题吧  MOV  0FH  K1Y0  不是H0F吧
没问题 三菱PLC中 常数有使进制K和十六进制H 一般十进10 用K10表示, 十六进制 0F用H0F表示;

网友C:
常数K或H是放在前面的;
H0F对应十进制 0000  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