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3):
山西天海"的深井9.2KW水泵,下井深度90米,电机绝缘150兆欧,扬程130米,流量10吨,额定电流22.12安,6平方毫米防水线,水泵距变压器200米.可工频运行时电流却是32安(正转),变频运行时过流保护(没办法,限频41Hz才能正常变频运行!)是什么原因呢?急! (原先有一个9.2KW的旧泵,满负荷运行电流20A,因叶轮磨损,换上山西天海9.2KW的新泵,因运行超流,厂家又发来一台,下井后现象依旧!)[

网友A:
水泵设计达不到你的环境要求

网友B:
只能替换大些功率的。同时匹配变频。要不换小管。

网友C:
增么又见此帖?不是说泥砂进入泵叶轮导致负荷重了吗?清除叶轮中的泥砂不就好了吗?

网友D:
可能是过负荷,把出水阀门关一半开机,再看电流大小调整阀门。

网友E:
购买我公司的机组就没问题

网友F(2010-09-23):
建议装上变频器 我们公司就是做变频器

网友G:
130扬程下90米,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H:
选型扬程高了 流量增大  或者是热继电流比没调好

网友I:
调一下阀门看看管用不

网友J:
如果水泵质量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选择的水泵扬程高了。高扬程水泵下到较浅的井中,出水量虽然大,但会引起轴功率增大电流大,甚至因电流大而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