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化简练习

楼主(2010-08-03):
请把下面程序化简
LD X000
ORI X000
LDI X000
AND X002
LD X002
AND X000
ORB
ANB
PLF Y000
END

网友A:
化简啊,我一般不针对某几行指令化简。

   楼主的程序如下图,应当不是化简的问题。
   如果是预留程序修改,则可;倘若无其他用途,则是逻辑关系未理顺。
   初学者为便于分析,可在Y0上并Y1线圈观察。

网友B:
将楼主的程序输入,然后就得到了梯形图,将梯形图拆分,就成了上面的图。

对于其中的2,4  来说,形成的是X0永远不会接通,因此这两个回路无意义。

因此程序就变成了:

而LD X0
  AND X0则等同于LD X0,因此程序变成了:

网友B:
而此时,绝对Y0是否接通不再有X0决定,而是由X2决定,因此程序最终被化简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此时,绝对Y0是否接通不再有X0决定,而是由X2决定,因此程序最终被化简为:

网友D:
呵呵,分析的透彻~!
引用 网友B:
而此时,绝对Y0是否接通不再有X0决定,而是由X2决定,因此程序最终被化简为:

楼主:
逻辑代数化简方法
由原程序变为梯形图后进行逻辑运算:
(X0+X0')(X0'X2+X2X0)=(1)(X2)(X0+X0')=X2,因此程序就简化为是:
LD X2
PLF Y0
END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由原程序变为梯形图后进行逻辑运算:
(X0+X0')(X0'X2+X2X0)=(1)(X2)(X0+X0')=X2,因此程序就简化为是:
LD X2
PLF Y0
END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原程序变为梯形图后进行逻辑运算:
(X0+X0')(X0'X2+X2X0)=(1)(X2)(X0+X0')=X2,因此程序就简化为是:
LD X2
PLF Y0
END

你这套逻辑代数的方式对于60%的工控人来说是看不懂的,毕竟数学基础是放在那里的,20%是看得懂的,但是既然懂为何要看呢,剩下的20%是玩算法的,根本不屑于来讨论这种东西的。

网友F:
这两个方法都不错啊

网友G:
恩,两个方法都比较经典啊,看到了逻辑运算的妙用。。。

楼主:
看不懂不看不可能进一步
从看不懂到看懂了,就是交流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