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3):
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我想让I1.1控制VW1的值在“0”和“1”之间跳动,咋就时成时不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我想让I1.1控制VW1的值在“0”和“1”之间跳动,咋就时成时不成的呢?

你的程序的确做到了0,1的跳动,只不过在Network2中置1了,然后在Network3中置0了,此时对于V1.0来说产生了一个瞬时脉冲。

楼主:
寻求哥哥姐姐帮助,弟弟新手,问个简单的问题
问题是现在实现不了

网友B:
用下面的程序,按钮选用能保持型的就能实现了。。。

网友C:
刚注册的
看在大家给你回答的份上,给你答一下吧.
2楼的告诉你原因了,你从逻辑上分析一下吧.第2段,你想它是0的话,给它1;第3段,你想它是1的话,给它0,这时候第2段正好是给了1,你就在这里又把它变成0了吧.
且不说这样0,1变动有什么用(太快).我们一般是用这种方式:vw1=1-vw1.其实相当于逻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