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3):
我是公寓的维修工.我公寓有空气源热泵制热水,由用户泵打到楼层供水.因公寓的性质是接待乘务员,决定用水时间不固定,这就要求用户泵要24小时连续运转。(空气源热泵处在地面,楼层用户地势高,只有开泵才能供水,不开泵就没水)。泵连续运转对泵本身不好,也不利节能,在没有人用的时候会行成浪费。请问如何用PLC和变频器来控制,有人用水时开泵,没人用时停或是低频运行?是用压力信号吗?

网友A:
找找衡压供水 相关 资料看看

网友B:
这个简单,买个风机水泵专用的变频器,一个压力传感器,就搞定了,单纯的恒压供水一般不要PLC。

网友B:
可以Q我,642774968,我哦告诉你弄。

楼主:
2楼的,你好.用压力传感器信号控制变频器,压力信号要不要转换?那这样的话,每天上班不是要人工开泵,用变频器面板上的RUN和STOP?

网友C:
如果是我解决的话,就在楼顶安装一个1或2立方米的水箱,在水箱上安装两个液位开关即可.这还节约成本,哈哈!

网友D:
变频器,压力传感器组成pid控制恒压供水系统,平时无需任何操作,变频器频率由压力信号自动调节。Q814239120

楼主:
楼上的,你好!麻烦你解释清楚好吧,我是新手

网友E:
买块1MP远传压力表,内有使用说明书,与变频器cpu板控制端子V+.VF1.GND端子连接,在变频器上调整设定压力,就可以无人值守恒压供水工作了。

网友F:
支持5楼,装储能水箱

网友B: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一个水泵用的变频器,一个远传压力表,看频器的说明书,远传压力表接到变频器的电压型号输人端,咋接看远传压力表的说明书,在变频器里设参数,一般要设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功率,转速,还有PID参数,一般还有使能PID功能,具体要看啥牌子的变频器,外面用一个开关接到变频器的运行段子上,一般就可以了,只是泵不能停机,一直转不停,不过有些变频器有休眠功能,在频率下限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器自动停机,要是变频器没休眠功能你又要在压力达到设定值后停机,就要设计外围电路了,用西门子的LOGO控制器可以很容易达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G:
想想煤气热水器是怎么控制的,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H:
大家思想都比较超前呀!大都是利用变频器的PID自动调节来实现恒压供水的目的;但大家认为楼主本人能够理解你们讲的这些吗!他现在能够独立完成吗!
我认为楼主要么请人帮你完成这个任务;要么简单点;如果热水流量不大的话;买个自动恒压水泵来实现完成这个任务。办法多的是;自己多想想;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8楼的,你好,能画个图吗,另外我想用西门子的变频器,谢谢

楼主:
11楼,电压型输入,是不是西门子变频器中的模拟量输入口

网友B:
变频器一般都有电压和电流型号输入端,西门子的当然有。

网友I:
恒压供水一般不要PLC,变频器频率由压力信号自动调节

网友E:
我说:楼主呀,你分不清楼层了,你好好看看8楼的是谁,那就是你自己了。呵呵…………
图纸嘛,远传压力表与变频器的说明书内都有的,基本接线很简单的,控制端子接线说明很详细,比如正反转控制,只是一条线互换连接的问题,仔细看看说明书就会明白的。再就是把变频器参数调整好,很简单的。学习就得实践,一时半会是不行的,努力吧!祝你成功!

楼主:
以前我也搞过西门子变频器,只是没有单独一个人搞过.我记得变频正反转,好象是参数设置的吧,

网友J:
不用那么复杂一个压力罐和一块电级点压力表机行了

楼主:
变频器如果要外部启动的话,不是要给它一个接点,启动它?这个点用什么做?

网友K:
供热水目前是很难做到间续供水,只能考虑低频连续性供水。我是做水泵的,有机会可以聊聊!QQ,1048883076

楼主:
低频连续供水,只要能节能就可以了.

网友B:
要间接供水时可以的,用西门子的LOGO控制器很好做的,用LOGO程序里的模拟量阈值开关作比较来延时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不过我估计楼主要情人才能搞定。

网友L:
热泵制热水呀,用水塔?好吗?p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