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3):
仪表不是由电流输出 电压输出和脉冲输出吗
前两项知道点了 对脉冲输出找不到资料 请高手解释一下
如果量程设定为360立方每小时 0-5000hz脉冲输出对应

网友A:
估计网友问的是流量计,因此回复仅讨论此问题。
   现在用的仪表的确是有电流输出、电压输出、脉冲输出三种形式的。其中仪表的电流输出、电压输出信号是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的,就dlr所掌握的信息,对仪表的脉冲输出信号目前还没有标准,如果有知道新进展的网友,请给予补充。
   有脉冲输出信号的仪表大多见于流量计。脉冲输出的流量计,其输出的是与流量成正关系的脉冲信号。与电压、电流的模拟信号相比,脉冲信号便于远传且不会降低精度,而且没有零点漂移,便于和计算机联接,易进行累积显示,且抗干扰能力较强。

   脉冲输出的流量计大致有:
   1.涡轮流量计
   流体通过导流器冲击涡轮叶片旋转,其旋转角速度与流量成正比。而角速度的检测可以通过感应式、变磁阻式装置把旋转速度转换为脉冲信号输出。
   2.旋涡流量计
   其是利用流体的振动原理,在特定流动条件下,流体的一部份动能产生流体振动,且振动频率与流体的流量有一定的关系。旋涡流量计的输出也是与流量成正比的脉冲信号。这类仪表有:
   涡街流量计,其检测旋涡发生体上受力的变化频率、及旋涡发生体附近的流动变化频率则通过热敏、光电等方式检测,然后输出与流量成比例的脉冲信号。
   旋进旋涡流量计,也是通过旋转叶片来测量流量的,其检测方法与涡轮流量计有相似之处,不再赘述。
   有的流量计为方便用户使用,厂家提供的输出方式有多种,如:脉冲信号;脉冲信号及4~20mA.DC电流信号双输出;有的则在双输出的基础上还提供RS485通信接口;还有就是采取流量传感器与显示积算仪表配套供货。
   严格说只有在特定流量、粘度范围内,流量计的输出脉冲f与体积流量成正比,即:f=KQ。K是仪表系数,其值为一常数,其意思就是说单位体积的流体流过流量计时流量计发出的脉冲数,但K值是要通过实验标定才能确定。当已知信号脉冲频率F或某段时间内的脉冲总数N, 分别除以仪表常数K就可算出瞬时流量QV或累积流量Q了。其算式分别如下:
   瞬时流量  QV=F/K(L/S或M3/S)
   累积流量  Q=N/K(L或M3)
   楼主问的是体积流量,所以利用以上公式就可以进行计算了,但前提是必须知道该流量计的仪表系数K。而仪表系数K的数值应该在仪表的出厂校准证书或检定证书上。对于流量计与流量积算仪配套的,其K值已设入配套的显示仪表中了。
   严格说涡街流量计的情况与上述的算式还是有差别,因为只有在斯特劳哈尔数为常数的基础上,涡街流量计的体积流量才与旋涡频率成正比,此时仪表系数K仅与旋涡发生体的几何参数有关,而与流体物性和组分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