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3):
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中可以设定采样次数,请问每次采样的时间间隔是多长?

网友A:
采样间隔根据你的需要吧,有规定的吗?1S以内比较好吧。

网友B:
如果对某个通道选用了模拟量滤波,CPU将在每一程序扫描周期前自动读取模拟量输入值,这个值就是滤波后的值,是所设置的采样数的平均值。   具体间隔多少,应该与控制要求相关,如果不影响控制响应速度,可以设置较大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