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3):
   在某论坛有网友提出IST指令的使用问题,我首先不知道是这样一个问题,试着回复;一说,嚯,不知道了——我比较懒,之前没有了解过,要自动手动转换的话,就现编程序——为此,便想作个了解。
   由于只有这点底子,所以要了解IST指令,就从现成的示例开始——《DVP-PLC应用技术手册【101例】》上(下称参考文献),有一个例子;当然,编程手册也是要查的。

1.现成的示例
   看示例所给出的图,有四种工作方式:手动(X10)、单步(X12)、单循环(X13)、连续(X14),外加原点回归。

   手动操作对应X20 ~X25,原点回归对应X15,连续运行对应的是X16 ~X17;未见有其他按钮,想来单步运行、单循环也是用X16、X17了。
   再看文字说明,他的工作方式(运行模式)划分,却与我的不同,这个暂且不去管他。
   另外呢,我试验用的PLC,也没有X20以后的端子;再说,例子似乎太复杂。所以啊,我要用个简单点的——不是之前有个小车行进的示例么,不妨试试(见“中华工控网”帖子“《自学自会PLC指令…》(FX2N)收入了论坛的两个帖子”)。

2.更简单的示例
   1)基本情况。见下图,将SQ0~SQ3分别对应X0~X3,该图取自《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莫操君)的图4-20;面板还是参照上图,作适当修改。

   动作过程是:小车从SQ0开始,行进到SQ3,然后返回SQ0;前进时,遇SQ1、SQ2,连续运行时,停5秒,再前进;返回时,停3秒从SQ3返回到SQ0。并假设,小车运行到某位停时,位置开关是一直压合的,直到离开。输出,前进取Y0,后退取Y1。

   手动:为了与单步运行相区别,特设四个按钮,分别对应于SQ0~SQ3位置的起动;当然,实际中若是如此简单,是不会这样用的,可取消该手动方式。
   原点回归:接通X15,自动回到SQ0;并假定,小车不会往左离开SQ0。
   单步:接通一次X16,小车运行一段。
   单循环:从SQ0开始,接通X16,小车运行一个循环,回到SQ0停止。中途接通X17,动作停止;接通X16,继续运行,直到完成一个循环。
   连续:从SQ0开始,接通X16,开始运行。中途接通X17,继续运行到SQ0停止(可设急停按钮,略)。
   起停按钮,均是按压一下后即松开。

   2)程序编制。一看编程手册,吓一大跳,刚“布置”好面板,生怕要动X0~X7的元件——“操作数S将占用8个连续的装置”!不过,还好,指的是工作方式用的元件,一场虚惊。我用的是DVP-ES2做试验。
   真的要编程序了,仿照参考文献上的程序,用WPL编辑器编程,见下图。

   程序中,自动方式包括了单步、单循环、连续运行。而参考文献示例中,使用的状态器,从S20跳到了S30,不知道什么意思,故特意在图示程序中,使用了S21等。停止按钮,则是按下时接通,也就是使用的常开触点。

   运行程序,单循环时,按下停止按钮,会禁止转换,这样输出可能一直保持接通,所以需做适当处理,让该停止者停止。本程序中,则是简单地串入位置开关信号的常闭点。
   另外,开始时在S23后的S2接通,使用的是OUT S2指令;试验时,发现在S23接通时,若接通X17,则当X0接通时,不能置位S2。改S21等为S30试,结果相同。
   后改OUT S2为SET S2,该情况下X0接通时,可禁止复位S23。不过,转换为SFC程序时,此处须用OUT指令。
   或者,也可在OUT S2前,串入X17曾接通而未被解除的信号,使得未接通X16时,X0信号无效。这个问题,当PLC固件版本修改后,也可能不再存在;即使存在,把它当作特点即可。
   而X10等触点,在程序中能否做他用,则未试。

   该程序单步运行时,状态转换后仍会延时后再输出;而像该程序,单步运行时,已不需要延时了,所以可取消,但未做修改。
   接下来,可以对M1041等进行了解,暂时作罢。
   本帖做了一个粗糙的试验,未仔细观察,也是笔者第1次看该指令,所以存在不足是很正常的。
   试验大致是通过了,但只能算是未经实际调试的程序,仅作为了解指令之用。
   (qlin,20100803)
   (本文将同时贴于博客)

网友A:
怎么越看越觉得像是三菱的程式呢?就连指令的用法也是一样。是否台达的PLC和三菱的相似度太高呢?

楼主:
谢谢支持!

   台达指令系统兼容三菱的,但又增加了特色指令(如台达变频器控制等),有专门的编程软件。

   我简单地应用过FX,也就是编过几个顺控程序而已,有朋友使用了台达PLC,建议我看看资料,于是我就看了。
   不过,我还只是零零碎碎看了一点编程手册,没有更多的了解;感觉看习惯了,也还好。

   20120707补记:
   似乎顶楼的图没有显示了,按顺序补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