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文件夹加密

楼主(2010-08-04):
关键字:
加密软件

文件加密

图纸加密

防泄密软件
  怎么给
文件加密

winxp
文件加密
方法

一、office文件格式(
图纸加密
)

1、word文件(
防泄密软件
)

要给word
文件加密
,先打开需加密的文件,点击“工具”菜单→“选项”,弹出“选项”对话框,选择“保存”标签。在“打开权限密码”和“修改权限密码”输入框中键入密码。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前者密码是用来打开文件的,如果没有这个密码,文件是打不开的。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设置是否打开者有权利修改文件,如果没有则只能阅读,而不能修改内容。
2、excel文件(
防泄密软件
)

excel
文件加密
方式与word文件不同,当你编辑完文件时,点击“文件”菜单→“另存为...”,弹出“另存为”对话框,再点击工具栏上的“工具”按钮,弹出下拉菜单,选择“常规选项”,在弹出的设置窗口中输入打开密码和修改密码。点击确定,保存即可。
3、access文件(
防泄密软件
)

access数据库文件的加密按以下步骤进行:
⑴关闭数据库。如果数据库在网络上共享,要确保所有其他用户关闭了该数据库。
⑵为数据库复制一个备份并将其存储在安全的地方。
⑶单击“文件”菜单中的“打开”命令。
⑷单击“打开”按钮右侧的箭头,然后单击“以独占方式打开”。
⑸单击“工具”菜单“安全”子菜单上的“设置数据库密码”命令。
⑹在“密码”框中,键入自己的密码。密码是区分大小写的。
⑺在“验证”框中,再次键入密码以进行确认,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这样密码即设置完成。下一次打开数据库时,将显示要求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4、wps文件(
防泄密软件
)

wps
文件加密
非常简单,只需点击“文件”菜单→“另存为...”,弹出对话框,勾选“
文件加密
”复选框,又弹出“设置密码”对话框。首先在文本框中输入密码,然后选择加密类型,其中“普通型加密”适用于大多数情况,而“绝密型加密”则适用于对保密要求较高的情况。而且据金山公司称,他们可以帮助客户解除利用“普通型加密”方式加密的文件,而利用“绝密型加密”方式加密的文件他们也无能为力,因此注意保存好密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压缩文件(
图纸加密
)

1、winzip(
防泄密软件
)

winzip是最流行的压缩和解压缩软件,当然它也提供了非常简单的加密功能。
首选新建一个空白的压缩文件,在压缩文件里添加需压缩的文件。点击“option”菜单中的“password....”命令,弹出密码设置窗口,在文本框中输入设置的密码。当你输入时,希望文本框的密码不可见,请选上“maskpassword”复选框。
2、winrar(
防泄密软件
)

现在winrar大有取代winzip之势,因此学习winrar加密的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用winrar加密可在图形界面和命令行方式下进行。
在图形界面下,你可以按下ctrl+p或者在文件菜单选择“密码”命令,弹出“输入默认密码”对话框,输入即可。
说明:
a、如果“显示密码”选项被禁用,你将被要求输入两次密码来确保正确性。
b、如果你设置了“加密文件名选项”,winrar
不只加密数据,而且加密象文件名、大小、属性、注释和其它数据块等所有的压缩包敏感区域,这样它提供了更高的安全等级。在使用这个命令加密的压缩包中,没有密码甚至连文件列表都不能查看。这个选项只有在把数据压缩成rar压缩包时才有意义,在使用默认密码解压缩数据或压缩成zip格式时,它将被忽略。
在命令行方式下,你可按以下格式操作:
winrar命令>-1>-参数n>压缩包>文件...>列表文件...>解压缩路径\\>
三、windows2000/xp的加密(
图纸加密
)

win2000/xp提供了对文件夹加密的功能,当然我们就可以用它来保护文件了。在使用系统提供的加密功能前,你要确认你要加密的文件夹所在的分区格式为ntfs,因为只有在ntfs下才能使用这个功能。
(1)利用windows2000资源管理器选中待设置加密属性的文件或文件夹。
(2)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启动\windows2000属性\对话框窗口。
(3)单击\常规\选项卡中的[高级]按钮,启动\高级属性\对话框。
(4)选择\压缩或加密属性\框中的\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
文件加密
或文件夹的加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