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请教下高手,我现在有4个cpu,每个cpu配有1个交换机,1#cpu有共同的设备需要其他CPU控制,通过普通的交换机用以太网通讯,2#cpu和3#cpu去读取1#cpu的参数,2#读取已经成功,但3#cpu再读取1#cpu数据的时候总是通讯不上,设置可以保证都没有问题,我对交换机不是很熟悉,看了一些帖子说有网络层,不是很懂,估计普通交换机是2层,是不是因为我用3#CPU去读取1#CPU就是第三层网络,因为交换机是2层,所以通讯不上呢?请高手指教下,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
补充下,我试过直接从1#交换机拉以太网线到自己电脑上去访问1#cpu偶尔可以通,但从1#交换机拉网线到3#交换机,再从3#交换机上拉网线到电脑上就不通了(此时1#和2#交换机、cpu都连接)由于1#和2#距离比较近,所以通讯没出现过问题,3#离这两套设备比较远,大约50米的网线,就不通了。等待高手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