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RS和SR   这两个电路怎么区分,在什么情况下应用?请老手帮讲一下,能有例程最好,谢谢!!

网友A:
RS   复位优先 :当R端与S端输入同时按下,复位
SR  置位优先:当S端与R端输入同时按下,置位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非常不好说,看你个人需要,诸如我,从来不使用。

网友B:
做一键启停很不错哦。很方便

楼主:
谢谢顶楼...我写了这两个电路的对比并在仿真软件里试过了,已经有了理解。
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刚学西门子时看了本电大的可编程应用教材,里面讲这个电路时印刷的梯形图刚好和实际相反把我给搞懵了.................
建议新手不要看电大的教材,里面印刷错误太多.....

网友C(2010-09-16):
引用 网友A:
RS   复位优先 :当R端与S端输入同时按下,复位
 SR  置位优先:当S端与R端输入同时按下,置位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非常不好说,看你个人需要,诸如我,从来不使用。

Good Luck

怎么和手册上的不一样啊,看来手册上错了啊

网友D:
学过数字电路,触发器的人应该都很明白。

网友E:
教材害人

网友F:
SR触发器 复位优先
RS触发器 置位优先
请大家不要搞错了!

网友G:
后面是什么就什么有效,呵呵,这就是PLC

网友H:
SR触发器 复位优先,RS触发器 置位优先

网友I:
SR触发器 复位优先
RS触发器 置位优先
这个怎么能弄错

网友J(2014-09-02):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就别瞎说,误导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