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编者按:此贴为2010年8月4日关注话题。
我这有10台55KW的电机(水泵),生产不忙时也要全开这样很让费,我想利用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做节能 那个高手告诉我下具体要做些什么~

网友A:
这和并联空压机有点象
十台机,装上10个压力控制表,设定10个参数,如此,当达到压力时就关闭此机。当低于这压力时,延时启动此机。
10台机,如果装继电器方式是有点麻烦,装一个便宜点的PLC是最好了。

网友B:
你最好说说生产不忙时为啥要全开?

网友C:
现在循环变频控制水泵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你可以用PLC做个循环变频,定时轮换的程序进行控制。

网友D:
用一台变频(不小于55KW),一个PLC(I/O输入不小于10个),一台压力传感器。
具体做法是计算正常用水情况下管道低点(装压力传感器点)的压力,然后对压力传感器设定该值(该值也可以设定与PLC或者变频器上,就看你的控制思路了),然后根据工况决定在维持该压力的情况下投运几台工频水泵再加一台变频水泵。这个过程需要用PLC编程实现水泵的工频投切。

网友E:
奖励5楼一个“大拇指”。这个是节能减排的举措。花钱也少。关键是要做好变频转工频的切头。

推荐如果一台变频固定带一个电机,而其他9台电机均采用软启驱动。PLC做恒压控制切头9个软启动器的转换。就更安全、可靠了。

网友F(2011-03-19):
感谢大家的主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