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我这有一台搅拌机经常齿轮打坏掉
想把他改一下用变频调速
是这样的机器启动的时候规定是要用低速启动搅的,搅拌30分钟后在换挡,中速挡,过15分钟后换高档(因为是白胶,刚开始很稠的,搅的过程要加水,所以越搅越稀的)
但工人为了快,启动时就用高速档
这样的话变速齿轮经常会打坏了,现在想用变频自动调速
不知道低速时转距会不会小了
电机是1.1KW 380v  星型接法

网友A:
变频器一般都有转距提升功能,低速时转距不会小了,反可以加大的

网友B:
可以设定为恒转矩。

网友B:
用面板上的电位器调速

网友C:
变频器有自动调整转矩功能

网友D:
变频调速在工频以下调速是恒转矩输出,但你的电机经变速箱后实际传递的扭矩是增大了。如果使用变频器调速我认为一、适当增大电机功率(消耗电能也差不多,变频后是节了能的);二、加装一定传动比的减速箱(电机不宜长期低转速运行,散热不好)。

网友E:
恒转矩控制就是做着用的,还可以把变频器提高一个功率级。不过电机质量要好哦,低速时发热量增加。

网友F:
选择V/F特性就行了

网友G:
使用扭矩控制,开始料不好搅拌,就会慢,越来越快

网友H:
变频器可以调呀,低速时间长的话,也可改装个轴流风扇强制降温,毕竟换专用变频电机成本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