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师父帮忙先谢了---关于电表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这电表怎么看他的总用电量变比是60

网友A:
有功电量读数(这里显示是的0.51)*60就是。这种表还有无功电量、峰电、谷电、总电量等,也是读数*60。

网友B:
楼上正解 峰时 平时 谷时 分别x60 还有无功总数 出来数是 每个时间段的耗电量 在X电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