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本人初学plc,时常被二进制、十六进制转十进制所迷惑。望高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举例子出来,这样怎么说~!

网友B:
何不找本数字电路的书看看,记得上面有很详细的讲解。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找了本数字电路书。

网友C:
   二进制数是机器内的存放形式,十六进制数能便于观察二进制数,十进制数常用于设置或显示观察。
   例如二进制数1100010,表达成十六进制是62——将二进制数从低位起,四位一组110 0010(高位不足补0),高四位是十六进制数6、低四位是2,所以是62。表达成十进制,则是98(64+32+2)。

   这几个数制间,一般只要知道怎么转换就行了,不需要自己去转换;
   如果要试着转换,可以利用电脑附带的“计算器”完成。

网友D:
进制进制,就是个十百千位到几向前进位.当然啦,这里的十百千就是写的地方不同,不是实际的十.
比如十进制:个位从0开始增加,增加到9总共10个数后,就该向十位进位了.写作10.十位的1再增,20,..,90,后就是100.
十六进制:0,1,...,9,x,y,z,u,v,w,总共要数到十六个,才进一位,变成10.当然啦,大家习惯9以后是abcdef.
所以要到f以后,才是10,f0,f1,...,ff后才是100.
2进制,0,1只有两个位元,0增加到1,已经到2个数了,再增加就进位,变成10,依次:11,100.

网友B:
呵呵,看起来咱工控网还真得写一些基础的帖子,有好多朋友刚起步啊。

楼主:
传送指令;mov hf800  k4y0。运行后h4y0会显示-2048.是咋得出的呀?

楼主:
上面我是在仿真运行看到的数据。f800转换成二进制、十进制、都不对呀?

网友D:
楼主既然现身了,也不说说顶楼问题知道了没有,你看,大家都在为你回答。
好了,看在楼上大家都积极的份上,再给你回答。
f800实际是补码表示负数。因为二进制(1111,1000,0000,0000)表示的最高位为符号位,是1,表示负数.所以它的值是-(h10000-f800)=-800H=-2048D.

网友C:
在PLC内部,负数用补码表示,楼上pqsh已解释得很清楚了。

楼主抽时间说声谢谢吧。

楼主:
受益匪浅。总算弄明白了这个问题。谢谢各位。谢谢pqsh的详细回答。祝各位钱钱钱途无量。

楼主:
我刚看了补码的问题。谢谢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