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就是分别以D
LS
X
Y
M
M9
F
W
R
这些字母开头的是什么意思呢
都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LS是触摸屏内部地址,
其他的都是你PLC的地址。

网友B:
提个建议,把屏和plc的型号也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个建议,把屏和plc的型号也提供。
他自己查查PLC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