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0-08-04):
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怎么实现,是不是调整绕组的接头啊

网友A:
是要调整绕组的接头

网友B:
拆个普通洗衣机电机看看你就会明白

网友C:
3楼;你太有才了

网友D:
单相电机有主,副两组线圈,副线圈和电容串联后再和主线圈并联220V电源。要改变转向只要调下主线圈就可以了。

楼主:
应该是副线圈吧

网友E:
你打开 接线盒 看到接电容的两端 ,把电源进线接电容的一端换一就行

网友F:
呵呵;家用换气扇有的带正反转,看一下接线图就行了;

网友G:
改变主副绕组应该都可以

网友E:
   上图1和2接电源是正转的话 那1和4接电源就是反转

网友H:
小学四年级时什么都不懂,家里有个1.5KW的单相电机,是装在玉米脱粒的机器上,后来鱼塘放水放不干,家里有台离心抽水机,没有电机带,就拆下玉米脱粒机的 电机,用来带离心抽水机,启动后抽不上水,一看抽水机转向和电机驱动的方向不一,拆开电机接线盒,一共6根线(只有一个电容),任意乱接,启动电机嗡嗡响,马上断电,不对,重新换接发,东搞西搞,就摸出来了,呵呵现在想想当时胆真大

网友I:
学习了,你好强。

随便调启动或运转线圈的头尾对换一下。

网友J(2010-09-17):
千万不要找那种有3个调速挡的小台扇,那种有点复杂,有好几个抽头。找有3根线那种单相电机。

网友K:
主负绕组调头都可以

网友L:
这个应用很广。比如木工刨床,洗衣机等。

网友M:
9楼说的对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