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首先,我很清楚bcd和二进制是什么意思,之间转换也是知道的。
关键是输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输入为x.但什么时候通过输入端输入的是二进制,什么时候又成了bcd码

网友A:
   也是的哦,开关量输入,都不过是接通、断开,或者说是状态0、1,或者说是二进制0、1,怎么会有区别了呢?
   有请哪位老师或先生来解疑。

网友B:
BCD码由四位二进制数组成, 所以要输入BCD码需要四个输入端.

0000--1001对应0-9.

网友C:
输入都是一样的,但是输入是什么码取决于你程序中的使用,你认为他是BCD就是BCD!

网友A:
其实,在设计时,就已规定好了,输入的是二进制还是BCD码;
比如接的是表达十进制数的拨码开关,则输入的是BCD码。

网友D:
既然说了X输入只有0和1的状态,BCD和二进制也只有0和1,那么楼主还不明白吗????????????????

网友E:
qq: 1051523551   给你详细解答

网友F:
BCD我们常说的是8421码,其实就是把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然后按十进制数每一位用4位二进数表示.比如123的二进制数为 0111 1011,转换成BCD码后为0001 0010 0011.
那么BCD码主要就是为了显示用的方便而已,其它好象还真没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