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设备库的添加和应用

——IGE+XAO产品经理  汪文鸿

如果想查看前面所讲章节,请点击:
   1、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创建新项目
   2、[URL=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8876]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原理绘制01
     3、[URL=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9035]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原理图绘制02
     4、[URL=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9784]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相同电位的转移处理
   5、[URL=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0029]SEE Electrical V5R1复制与模块的应用

原理图画好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如何添加和管理设备选型。在SEE Electrical里,我们称设备型号为类型。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类型数据库管理器,用于储存和管理类型的数据。
点击菜单栏“功能”--> “类型”-- > “数据库”,打开类型数据库管理器。
那么,接下来将介绍类型管理器的使用方法。
1. 您可以通过菜单栏“厂商”和“商品组”,添加新的厂商和新的商品组,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删除已有的厂商和商品组。

2. 您可以通过菜单栏“视图”,切换显示的方式。
可以按照“厂商 --- 商品组 ---- 类型” 或“商品组 --- 厂商 ---- 类型”来显示

3. 通过菜单栏“功能”,您可以复制类型,模糊搜索类型,以及在设置里添加新的属性。
4. 由于我们库是一个标准的库,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要求。因此,用户最关心的是如何增加自己所需的类型。
建立新的厂商之后,在窗口的右边添加新的类型,选择对应的商品组,添加说明后,点击下面的属性窗口。

楼主:
在这里,您可以添加自己所需要的属性,比如宽,高,价格等。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个属性为“Define Channels”,即定义通道。 举个例子,一个为接触器的类型,应该如何知道设备的触点情况呢? 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看到,这里有4个通道,很明显看出这个接触器有一个主常开触点,一个辅助常开触点和一个辅助常闭触点。

这样定义好之后,原理图中使用这个类型的话,可以很直观的看出触点的信息情况,如果触点溢出还会有报错功能。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在组件浏览器中可以看出设备的符号信息,方便你直接调用。
有的人会提出,这样每个都需要编辑太花费时间了。其实,SEE Electrical能够批量的添加类型。

5. “导入/导出” 功能的使用
可以通过Excel表格将所需的数据添加到类型数据库中。(指定对应的列即可,比如厂商所对应的列为A列)

楼主:
类型数据库管理器的使用就介绍到这边。下面我们看看如何添加设备。
第一种方法: 双击符号,出现组件属性对话框。点击类型旁边的Db 之后,弹出类型数据库浏览器对话框,选择所需的类型。
第二种方法:通过组件(类型)浏览器窗口添加。选中所要添加的符号(可以多选),后右击浏览器中所需要的类型,弹出上下文菜单,选择将类型添加到所选的组件。
提示:
1. 如果此设备定义通道,您可以直接从此浏览器中拖出此设备到原理图中,则此符号就已经选择了该设备选型。
2. 如果类型数据库管理器中进行更改,您可以通过“刷新”按钮,更新浏览器。
第三种方法: 可以在数据库列表中的产品编辑器进行添加或修改。(这在后期批量修改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