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昨天向各位大侠请教了关于KnX的问题,始终看不懂如图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K1X007 本来表示为2进制数吧,为什么还要转换成2进制?还要把K1X007 乘以 2 传送到 D208呢?

网友A:
BIN K1X7 D207

将X7,X10,X11,X12(FX系列,Q系列为X7,X8,X9,XA) 代表的BCD碼转换为十进制。

请注意,BCD碼(0~9),如果X7~X12为1111,16进制F的时候,因为其不在代表BCD碼,因此会引发指令错误!

2进制不代表BCD碼,同样,BCD碼也不代表2进制,虽然在9以内的值你会看成一样,但是他们仍旧有区别。

至于为何将输入要乘以2,对不起,因为这涉及工艺或者需求,在论坛上是问不出什么答案的。

楼主:
谢谢,解释的很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B:
   原来,K1X7,虽也是四位,却不是二进制数,而是二-十进制编码,是二进制编码表示的十进制数,所以要转换成二进制数。
   这是我对cvlsam所说的理解。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不妨发表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