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以太网配置

楼主(2010-08-04):
cp243-1以太网配置
组态王通过以太网接口与s7-200通讯,需要对cp243-1进行配置,配置步骤如下:
1.确保硬件接线无误:cp243-1需要一个dc24v的电源,一般取cpu的dc24v输出电源即可;链接cp243-1的i/o接口扁平电缆至cpu或cpu后续模块的i/oj接口上;使用ppi编程电缆连接电脑和cpu。
2.打开step 7-microwin,选择“向导”,双击“以太网”。按以下显示画面操作。

在配置上面的步骤时,需要注意:选择几个连接,就要配置次,依次单击“下一个连接”直至其变为灰色,最后单击“确认”。
3.注意事项:
系统不会自动检测模块位置,需手动读取,或根据现场配置位置输入,如果模块位置输入错误,仍会向下执行,但下载程序时会提出警告,导致不能用cp243-1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