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求助:
     前几天出现的一个问题,我给一注水站装一台变频器,对方要求在控制室里能够设定和显示频率,控制室距离安装变频器的位置大约有20米,当时使用的是屏蔽线,屏蔽线的一头接地。安装完成以后,控制室里的频率显示误差很大,后来将屏蔽线的两头都接地以后,误差就很小了,我记得有一本书上说:“屏蔽线要一头接地”。我想问一下大师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第一次接的地有问题

网友B:
接地是一门大学问,建议找有关资料好好看看!高频,低频接地,一端还是两端接地,设备地,保护地、逻辑地等等不一而足!

网友C:
同意一楼说的,还有也许是那条屏蔽电缆质量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