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设置

楼主(2010-08-04):
我现在有一台SOE,是利用WEB直接可以设置的那种,IP好像更改过,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不知道用超级终端可不可以更改新的IP,怎么去设置??????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RESET下,然后看标签,都有默认IP的.

楼主:
这种SOE是小点数模块化的,没有RESET,原始IP都是出厂时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