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计算

楼主(2010-08-04):
AB电压410V
AC电压410V
BC电压410V
A相电流100A
B相电流149A
C相电流130A
N电流6A
N地电压217V
如何解决零线带电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我,就上一些行业性的网站比如“控制工程师网络社区”问问广大厂商,他们的答案是最直接的

网友B:
N地电压217V接地了吧,不然没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C:
ABC相对地电压是多少?我觉得相线接地了吧

网友D:
这是一个假设题吗? 按理说这个现象只可能出现在高压不接地或者高阻抗接地系统中.
如果是不接点系统 我可以帮你分析 如果是低压系统 那就不是不平衡而是故障了

网友E:
这是三相不平衡引起的。尽可能保障三相电流相近。(负荷分配均匀)

网友D:
引用 楼主:

N地电压217V
这就不是负荷分配不均匀了

网友F:
各相负荷电流基本平衡,但N电压太高,我也不知道

网友G:
4楼、5楼、7楼说的有理,楼主可说明一下电网的情况,并测相电压是多少。
以及,是不是有单独的地线,对地电压是不是对地线测得的;
再有,查N线有不有问题。

网友H:
同意7.8楼的说法

网友I:
变压器零点没接地,也就是接地没做好

网友J:
根据三相线电流来看,N线电流不可能只有6A,再根据N线对地电压有217V的现象分析,极可能是N线有接触不良或断线现象。在变压器侧N线与地线是连在一起的,三相再不平衡漂移电压也不可能有这么高。你量一下三相相电压,肯定不平衡幅度很大。

网友F:
大家反映这么多希望楼住反馈一下,你重新量一下三相相电压。

网友K:
我觉得用电笔测三相,一一测试。测得A  B  C 如有其中一相氖管不亮,就表明有漏电现相。
 就从总柜部分分支检查,按上述测试。。。

网友L:
我觉得接地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