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我现用CPU224 PWM直接驱动8-12V直流电机,但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机运行时间长了把PLC的点经烧了,说要加一个功率放大器,现我的电机只知道是直流8-12V的.那位做过这方面,帮看看怎么解决,外加电路怎么加,最好能提供相电路图供参加一下.谢谢

网友A:
加个固态继电器试试,要开关频率高点的。

网友B:
PLC输出去驱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再驱动电机

网友C:
呵呵;晶体管输出的对应的额定电流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