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动电阻

楼主(2010-08-04):
各个品牌说明书中所配的制动电阻一般制动情况是能满足的,但是很多时候由于制动力太大,比如:加减速时间短、负载垂直提升等,说明书中所配规格的制动电阻就不能满足要求啦,这种情况的制动电阻功率和阻值应该怎么确定呢?最近一直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释。那就是,不论制动有多快,制动的电流都不能超过电机允许的工作电流。也不能超过变频器逆变器的允许工作电流。在这个前提下,制动电阻阻值是可以调整。否则,一味的求快,减小制动电阻的阻值,就可能会因过电流而关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个品牌说明书中所配的制动电阻一般制动情况是能满足的,但是很多时候由于制动力太大,比如:加减速时间短、负载垂直提升等,说明书中所配规格的制动电阻就不能满足要求啦,这种情况的制动电阻功率和阻值应该怎么确定呢?最近一直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关键是本身配的制动电阻不能满足要求的话要用多大的电阻,功率怎么算?这个很头疼。

网友B:
呵呵;找你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关键是本身配的制动电阻不能满足要求的话要用多大的电阻,功率怎么算?这个很头疼。
举个实例来看看。

网友C(2011-07-28):
这个就要根据现场情况定了, 适当加大电阻功率
还有,变频器厂家标配的电阻阻值,一般都是 按100%力矩算的, 这样一些要求停车时间短的,可能就不够用,所以要适当加大制动力矩  120%-150%左右

网友A:
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制动,能达到100%额定转矩的制动力足矣了。过载制动没有必要,且对电机和设备都有损害。问题的关键是,制动时能否真的达到100%的制动转矩电流。这个要确认。如果达不到,那就是制动电阻的阻值计算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