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一,基本技术参数
1)水泵电机380V  1.5KW  ;配富士三相变频器1.5KW(FRN----4C)
2)控制方式:手动、自动;水位自动、一周循时间环自动;
                 可就地控制和远方控制。 控制电源为220V. 详见附图
二,运行调试
   1)出厂调试:用1.5KW钻床电机(380V )作负载,主柜与远控箱就近连线试验,一切正常.
   2)现场安装后调试:主柜与远控箱用KVV-25X0.75控制电缆联接,电缆长约550米.
     a)变频器未启动,空盘试验,正常.
     b)远控送电操作,变频器启动,
        手动运行时:自动控制回路A11端带电179V;
        自动运行时:手动控制回路A31端带电179V.
三,经多次反复检查线路均正常.我们试过多种方法都不能消除,后我们在每只指示灯处并联一只交流电容器
   上述故障就消除了.
    什么原因就成到目前还不清楚,望有关专家给予指导.我分析原因:
    1)控制线路过长,电感、电容大影响;
    2)变频器启动后,产生诣波影响。

网友A:
一般控制回路不是也安装消除诣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