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求助~~~
有没专家懂示波器选型~~
目前我只知道被测电信号的电压(380V),被测电流最大是5000A
我需要测电流的大小及波形~~
可是我不会选带宽什么的。。。。

或者说有什么仪器,是可以测电流及其波形的?

谢谢啊!!!

网友A:
普通示波器 最便宜的那种 你能买到多便宜的就多便宜的(当然如果你喜欢花钱的感觉 那么你喜欢买多贵的就买多贵的)
一钳形电流表 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
用普通的示波器在开关的任意一相进出线间测电流波形(因为开关进线和出线存在一定压降) 用示波器可以直接测出电流波形

楼主:
那请问~~~任意带宽的示波器都可以吗?
这个示波器选型不受待测信号电压电流限制吗~~~
谢谢!~

网友B:
20M带宽足够了   看直流电流波形在分流器上看。看交流电流波形在互感器二次看

楼主:
那除了示波器,我还需要配备分流器和互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