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的分类

楼主(2010-08-04):
弱弱的问个问题,文本显示器,触摸屏,人机界面等等,是不是一回事,功能是不是一样的,还是有一定的分类。

网友A:
人机界面是一个广泛的叫法。通常我们plc相连的触摸屏叫人机界面。其实文本显示器也是人机的一种,只不过不支持触摸的功能。文本只是作为显示,而触摸屏不但可以显示,也可以输入一些数值或者控制流程。
其实我们的计算机的显示器也是人机的一种,并且操作界面也是人机的一部分。软件和硬件都有的。

网友B:
人机界面已经包含了触摸屏和文本.

网友C:
文本可以通过薄膜按键来实现数据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