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元件问题

楼主(2010-08-04):
用压敏MYG10K471作过压保护,接在电源两端. 控制电路用可控硅MCR 100-8 .结果MCR 100-8损坏导通,而压敏MYG10K471完好.不明白其原因.按我理解MYG10K471作为电源过压不是要先起保护吗,电源电压高于300V应先导通.不理解,求教各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一个变频器控制上看过解决方案,电源空开前面装压敏MYG10K471,做提前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B(2010-11-02):
控制电路用可控硅MCR 可能是过流损坏,而压敏电阻MYG10K471是作为过压保护接在电源两端,接在电源两端的保护元件在没过压的情况下是不会损坏的。

网友C:
没错,可控硅坏,不一定是过压引起的,过流同样会坏管子的。

网友D:
针对高山调频转播台电源开关盒易遭雷击,设计了一套由压敏电阻器组成的防雷...用相同3只压敏电阻器组成的三角形保护电路比用单只压敏电阻器保护效果好,特别是...

网友E:
MYG10K471保护电压是470伏

网友F(2010-12-04):
可控硅i不一定是过压烧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压敏MYG10K471作过压保护,接在电源两端. 控制电路用可控硅MCR 100-8 .结果MCR 100-8损坏导通,而压敏MYG10K471完好.不明白其原因.按我理解MYG10K471作为电源过压不是要先起保护吗,电源电压高于300V应先导通.不理解,求教各位.

压敏电阻做过压保护,对过流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