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我们维护的数控磨床,大滑架z轴采用液压导轨,最近在运行时经常发生25050报警:z轴轮廓监控,我们检查了液压油,也更换了新的液压油,但是报警不断,z轴一动就报警,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我的火花机也出现类似问题,看看闭环反馈线路

网友B:
楼主用的应该是西门子的系统,25050是轮廓报警,经常会出现,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把电机和机械部分脱开,看一下还有没有报警,大部分情况都是机械部分有死点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电机反馈元件(编码器)或者电缆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