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假设一台西门子s7-200plc的波特率设置为了187..5k了。而我的usb-ppi只支持9.6k与19.2k的,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买条原装电缆或者买条支持187.5K的电缆。

网友B:
我以前有原装电缆 也默认9.6k,改别的 没法成功通讯

楼主:
买了一条便宜的,只支持9.6和19.2,没有资金再买了。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把plc的波特率改了?或是如果有一条19.2的线能把plc的波特率改成9.6或是19.2吗?

网友C:
便宜的往往只支持1种,你的还不错,能够支持2种波特率。找周围的朋友借用一根原装的试试吧

网友D:
如果用CP5611,可以通讯上,改为9.6或19.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CP5611,可以通讯上,改为9.6或19.2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的话,还是无法接受cp5611的价格,淘宝看了一下都八九百,还是先扎实基础,之后再一鼓作气。谢谢

网友E:
找有原装线的朋友联机上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查看——组件——系统块——通信端口   看看是不是9.6kbps的  还要注意端口0、1对应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G(2012-09-06):
难道不能将PLC的波特率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