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4):
最近公司有几台注塑机马达烧了,一般很少烧马达,检查发现有一台接触器一触点烧坏造成,另一台没发现问题,除非过载热继电器有问题,请教各位师傅如何防止再出现这种情况呢?谢谢!

网友A:
加一个保护器....

网友B:
多做点,防护措施了

网友C:
装马达启动器,缺相 过载 都会起保护的

网友D:
老师提到了缺相保护~!
引用 网友C:
装马达启动器,缺相 过载 都会起保护的
缺相保护好像不能保护到楼主所说的接触器问题吧~!因为缺相保护一般都是取样在接触器上口去控制接触器的,如果取样在接触器下口,好象不好控制吧~!

网友E:
加装相对应的电机综合保护器会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马达启动器,缺相 过载 都会起保护的
缺相保护好像不能保护到楼主所说的接触器问题吧~!因为缺相保护一般都是取样在接触器上口去控制接触器的,如果取样在接触器下口,好象不好控制吧~!
呵呵是的,设计上,那东西是在接触器前面,要是接触器出来缺相,它就管不了了

网友F:
主要是热继电器质量不好,正常就没问题,可以买好点的.

网友G(2010-09-23):
我是搞变频器的 我建议装上变频器 不但节能 20%--30%  产量会提高  还可保护你的电机 只要你注塑机有问题 变频器就会检测到故障  变频器封锁输出  这样会保护注塑机 马达不会被烧坏

网友H:
搞清楚什么时候烧的。如起动时烧的,就是起动负载大,造成电机堵转,烧坏电机。如运转时烧的,是缺相或三相不平衡,检查线路。

网友I(2011-08-04):
装变频器吧。

网友J:
装变频器好,

网友K(2014-04-07):
现在直接搞伺服了啊

网友L:
楼主有注塑机的资料嘛?可以发我点不,13542254757@139.com正需要谢谢

网友M(2019-01-30):
其实保护电动机不被损坏的措施很多。完全可以用正泰编号的NR2或JR36系列其中最关键就是,相对的保护值针对不同的做工的选择设定,对于注塑机之类不稳定负载靠频繁地停机。达到保护电动机的目的也是不可取的。热继电器他在每次。过热保护后保护精度都有所下降。因此也不适用于这种频繁过载场合下使用。针对这种情况,看来还是选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比较可靠。不过要精确地设定保护之值。

网友K:
机器有年头了把 现在基本上伺服控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