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我今天在维修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3台180千瓦的电动机进水了,进水是因为厂里的水管爆了,水流进里面去了,当时是没有开机但是进了水以后要想办法把他吹干或者烘干,可是生产部的说下午四点要开机生产,一时想不到什么好办法把电机烘干,就把维修室的电焊机拿来了,,把他短路处理来烘的,烘了几个小时了在去测电机的对地电阻有一台只有0.2M欧还是不行,只好在烘,大家还有没更好的办法的更短的时间里面把水烘干。

网友A:
在加上灯泡

网友B:
用电焊机出线加4只二极管做成的桥式整流桥后再接到电机绕组上。三相绕组进行串联。

网友B:
电机是多少伏的?如果是高压电机容易烘干。被水淹过的电机还要注意轴承是否进水,如进水也需要处理。

楼主:
180千瓦的电动机进水如何处理!
电机是380V的,现在烘好了可以用了,用电焊烘好的,轴承是没有进多少水。

楼主:
180千瓦的电动机进水如何处理!
加上灯泡会更快,你说的对,谢谢拉。

楼主:
方法是用的你这种方法,只是没有加桥堆。

网友C:
请问师傅二极管,怎么选?

楼主:
180千瓦的电动机进水如何处理!
这个我就不是太清楚了,,我没有用桥堆,我想一般的都可以用吧,找那种大一点的,散热要好的,

网友D:
绕组有没有损坏啊,轴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只是绝缘降低,使用灯泡烘干把

楼主:
180千瓦的电动机进水如何处理!
我还想问下,就是对地电阻的要多大才算正常了,,这个有没有指标的

楼主:
180千瓦的电动机进水如何处理!
只加灯泡的话,要把电机猜出来才好把灯泡放进去,但是这个电机有有二吨重,你不猜的话只是烘到外面的,里面的烘不到呀,如果是小的到是可以用灯泡。

网友B:
用桥堆主要是对交流焊机说的,因为交流电通过绕组时阻抗太大电流达不到,所以要加上桥堆。二极管选大于绕组额定电流就行。
对地电阻一般要求每KV大于1M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师傅二极管,怎么选?
那要很大功率的二极管 不好找到

网友B:
大功率二极管多了,不难找,就是买时必须要将散热器一起买,在使用时在旁边放一电扇进行冷却。
通入线圈的电流开始时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50%,最大时不应超过80%Ie。
大电机不能拆开时可在机壳外面用红外线灯泡加温,在电机线圈端部放置温度计监控温度,一般比线圈绝缘等级所允许温度低10-20℃。冬天烘干时可将整个电机用土工布围住以利升温。
烘干标准:1、测得的绝缘电阻的吸收比R60/R15≥1.3。
              2、在75℃左右时测得的绝缘电阻阻值应大于按额定电压计算的每KV一MΩ。
干燥完毕,降温的速度不宜过快,每小时按10℃控制。

网友C:
2、在75℃左右时测得的绝缘电阻阻值应大于按额定电压计算的每KV一MΩ。
干燥完毕,降温的速度不宜过快,每小时按10℃控制
你好!对第2条小笑笑师傅能否讲解想细。

网友B:
就是说如果你的电机是380V的,绝缘电阻值需大于0.5MΩ。6KV的绝缘电阻值需大于6MΩ,同理10KV的,就需大于10MΩ。
对于380V的电机可用500V摇表或1000V摇表测量绝缘电阻。6KV以上用2500V或5000V摇表测量。

网友B:
对于干燥时直流电流的监测可用一分流器接于桥堆直流出线侧,分流器根据电机额定大小选择,如180KW电机 ,其额定电流约为360A,则分流器可选择400A/75mV,再用万用表的毫伏档接于分流器二次侧,万用表显示为1毫伏表示直流电流为5.33A。

网友C:
明白,!多谢。没用过分流器!
请小笑笑师傅问为1毫伏表示直流电流为5.33A,怎么算出来?

网友B:
分流器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电阻,它阻值很稳定,不随外界因素变化,所以当电流流过分流器时在其二端产生压降,其电压值为毫伏级的,流过分流器的电流与其二端产生的压降呈线性关系。
分流器二次电压标准为75mV和50mV二种,计算就跟电流互感器一样,如400A/75mV,则400/75=5.333,就是说如果流过电流为400A,则其二端产生的压降为75mV.
一般大电流直流电流都产用分流器来测量电流值,直流电流表其实是只毫伏表,不过是将表盘上的刻度标成电流值罢了,其实它指示的是电压值.

网友F: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G:
懂一些了,,

网友H:
买几只红外线灯就可以了

网友I:
也可以多种方法并用,比如通电+热风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