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步进电机

楼主(2010-08-05):
有一个项目,要求用PLC直接带步进电机控制设备运行。之前一直用的都是伺服电机。对步进可以说基本不了解。
据说只要给脉冲,再控制其制动就可以了。不知哪位高手手上有步进电机与PLC直接连接的电气图纸。发一份给我做参考,不甚感激。或者有步进电机之类的资料也可以。PLC用三菱FX系列的。

网友A:
我发你,看看是否有用,关于步进电机

网友A:
已经发了,在你邮箱

网友B:
控制伺服和控制步进的程序基本一样,指令都是相同的
步进的接线比伺服还要少,步进的说明书上会有的,脉冲和方向,可能还有一个使能端
PLC接步进时还要考虑在接线中串入电阻

网友C:
能发给我一份吗,很渴望,谢谢.
duleivip@126.com这是我的邮箱
多谢.

网友D:
大哥给我来一份吧,谢谢了。邮箱:ljz850926@126.com

网友E:
hongliangzhang186@163.com       写写请给我发一份

网友F:
呵呵;控制步进比伺服要简单的多;
步进控制线就那么几根;

网友G: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与控制伺服电机有很大区别,其实最关键的是PLC输出地起始脉冲频率不得高于步进电机的起跳频率。
我生产的设备中的控制系统八年没有更新了......
您来给支个招吧。
项目经理就是您!

网友H:
邮箱:JUNWEI_121@163.COM   能够给我来一份步进电机程序样例吗?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跟帖,2楼朋友的步进电机资料我已经拿到,非常感谢。

楼主:
看了2楼朋友发的资料,写的蛮详细的,确实是我所需要的,有没有朋友有相关的电气接线图纸,

网友I:
我也要一份,谢谢

网友J:
能发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
fwx315@163.com这是我的邮箱
非常感谢.

网友K:
我也想要一份看看,有步进电机的说明书吗?邮箱:lulu66682@163.com

网友L:
好容易的,看下手册就搞定了

网友M:
步进电机与PLC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吧!

网友N:
我也想学习学习,烦大侠发一份给我。
sunwanqiang9519@126.com

网友O:
我也想要
343149675@.qq.com谢了

网友P:
我也来一份。谢谢
dudui041@126.com

网友Q:
师傅,给我也来一份。deletecea@qq.com

网友R:
大哥前辈们也给我一份吧!!非常感谢你们
我邮箱:sdy553285955@163.com

网友S:
谢谢   给我发一份   wd68168@126。com

网友T:
可否给我发一份?

油箱:  gdut_2005shj@163.com

网友U(2010-11-15):
给我也来一份
lanrx2006@yahoo.com.cn

网友V:
哪位大哥帮忙
给我发一份

网友V:
哪位大哥给我发一份。30947019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