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端的连接

楼主(2010-08-05):
各位大侠:
    您们好,小的初次接触PLC,请问施耐德热继电器辅助触头与欧姆龙PLC输入端怎么连接。拜求!!!
 谢谢!!!!1

网友A:
好歹也介绍详细一点,难不成施耐德的继电器和欧姆龙的输入端都是only one?

网友B:
呵呵;
输入是DC24V信号的;
COM端上接+24V或0V;

网友C:
可以用常开触头接入PLC,常闭触头接在接触器线圈回路中。

网友D:
按钮开关信号会接入PLC吗? 那么热继的触头组对应接入就可以。

网友E(2010-09-17):
你把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当作急停开关的常开触点,就可以了,编程的时候可以这样理解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