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小弟刚刚入行,弱弱的问一下:
压力传感器的单位为什么是帕斯卡不是牛顿?
比如mpx2050这个传感器(我随便举个例子,其他的也是这样的)。
个人感觉应该是 根据压力的大小输出不同的电压才对。为什么是压强呢?

网友A:
压强跟面积有关系,而压力可以很大,单面积小的话,压强也不会大的。传感器也是有受力面积的。

网友B:
按国际单位制的规定在力学量中,力和压力(压强)是分别定义的,即:
   力的单位为牛顿, 定义为使质量1KG的物体产生(1m/s2)的加速度的力,其国际符号为N。
   压力(压强)的单位为帕斯卡,定义为1N的力均匀分布在1m2面积上所形成的压力。并给予了专门名称帕斯卡,其国际符号为Pa, 也就是用Pa代替1m/s2。也就是说,帕斯卡这一单位是压力单位牛顿每平方米(N/m2)的专门名称。
   按标准压力和压强是并列名称,优先使用的是压力。
   所以压力传感器用的单位就应该是Pa。压力传感器测量的是压力(压强),其输出的电压与压力是成一定的对应关系的。

网友C:
压力传感器,实际是压强传感器.
我估计是因为老师傅们认为压强不好理解,压力好理解,所以省称并逐渐成为习惯.
这个概念很误人子弟,是错误的概念.只是一些老师傅,老死都不认错!甚至公斤也是指千克力(注意有力)/平方厘米,也是压力(强)单位.
就如同,现在大家都说鸭梨很大一样,多少年以后,特别是90后成为老师傅后,鸭梨的单位仍然是公斤,当然不是市场上称梨了,是鸭梨传感器.为了纪念帕斯卡,我们尊帕斯卡为鸭梨之父.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多谢!实际上就是一个压强传感器。

网友D:
工程上的习惯叫法,压力就是压强,和物理学中的压力是有区别的

网友E(2013-01-30):
测量固体的压力传感器,例如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它们的单位就是N,KG
而测量这些流体介质的,气体、液体等,多是采用压强的。毕竟物理学上,跟液体或者气体相关的,多是用压强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