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在变频器三相输入端,每相串接一个100瓦的灯泡,用来防止你变模块在测试中损坏 是否可行?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在输出端吧

网友B:
我们一般是把熔断器换成灯泡

网友C:
在输入端串灯泡不能保证IGBT不损坏。假定驱动输出负压不足,或触发端子有开路。变频器在待机状态,灯泡限流为电容充电,直到充满。此时启动变频器,逆变模块误通,产生对直流电源的短路,电容所释放电能,仍足以毁坏IGBT!
不能忽略中间直流储能电容的储能这一个环节,电容放电能量也是够大的呀,尤其是IGBT误通时,相当于短接电容两极进行放电。
楼上将熔断器断开,换成灯泡串入,是个保险的好方法。
另外,将熔断器换为2A保护管,空载试机,也是可行的。断开IGTB的供电,另行接入24V低压直流电源,试机也行,并且也放心测试驱动IC各脚电压。

网友D:
多大功率变频器,可以串联100W灯泡?这不是一个妥善办法,保护变频器模块最可靠方法,还是合理选择快熔,合理调整变频器保护方面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