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1KW一下的交流电动机一台,需正转二十分钟,反转二十分钟,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加时间继电器 就能解决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是自己 看书摸索吧

网友B:
有专门的正反转控制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到卖低压电器的地方问问。

网友C:
楼上朋友讲的好,买个正反转继电器,它的功能就是你想要的。接线也简单。

网友D:
两个继电器和两个接触器即可

网友E:
用微电脑时空开关